华硕 H61M-E 集显黑屏 电压高

楼主(2024-05-30):
华硕 H61M-E,有亮机黑屏,各种条件正常,自动启停,时显时不显示,诊断卡卡b2,集显电压偏高,集显用不了等问题,按图片拆除零件和连上短接点,如果需要支持22纳米的,就刷附件的bios

H61M-E 2.03.rar

网友:
Io型号是啥

网友:
坛里这图纸很多,我就不重发了

网友A:
好粗的线。。用那种专门的飞线可以吗?

网友:
这得多了解电路,才能干出这样的活!牛啊牛

网友:
看不懂,但是从图上大致可以猜 出来应该是通过直连和飞线跳过了检测电路来实现强制亮屏。

网友:
这是把集显供电拆了吗?直接从CPU拉电压给集显?

网友:
明白了,就是把集显供电拆掉,用CPU供电代替集显供电

网友:
还有不定期卡b2,CPU电压瞬间没有的,换掉 电源管理芯片 RT8876AGQ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粗的线。。用那种专门的飞线可以吗?

肯定不行啊,电流应该5A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