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内存不报警不亮屏

楼主(2024-05-31):
最近碰到好几坏主板都是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报警不亮屏,各供电正常,也刷过BIOS,有华南的,有七彩虹的,有技嘉的,也有华擎的,实在是搞不清楚是卡内存,还是卡外设了,因为没有PCI都没有上诊断卡,现在手里有一块华擎H61M_VS ,也是同样故障,大家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修好过的,给点思路和意见,各供电正常,内存供电 正常,桥供电 正常,锁相环供电 正常,VTT总线供电 正常,VCCSA供电 正常,CPU核心供电1.1V左右应该也没有问题,内存各条件也测量过,DDR总线负载电压 正常,总线时钟电压 也正常,SPD供电 也正常,DDR参考电压 也正常,然后就是上内存不报警,但是也不亮屏,上独显也不亮,可以排除不是集显问题了,但是这到低是哪里有问题,如果POST跑码过了内存之后,程序接下来是什么操作,我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大神提点一下,还有没有下载分了,没办法下这块主板的点位,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便宜点给个图下载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内存总线的那两个信号,用示波器测。

网友:
刷个bios,换个u,内存

网友:
内存复位有没有

网友:
有的时候需要示波器测波形,不知道你有没有,测一下复位还有其他信号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