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x570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4-05-31):
    vx  x570主板开机不跑码,所有供电都正常,CPU和南桥晶振正常起振,CPU也收到all pg了,但是CPU没有发出lpc_rst

pg正常

lpc_rst没有

后面的pcierst也没有

CPU发热慢,核心供电只有预供电。

南桥换过了,IO换过了,BIOS芯片也换过了,故障一样,各位老师傅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
等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
有没有代换个CPU试试,看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或者会不会是CPU虚焊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上1200和5500都不跑码,没有复位

网友A:
电源接口的PG到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口的PG到了没有呢?

atx接口的pg吗

网友B:
你这个PG是什么PG,点位图你有吗?主板具体型号、板号都不给,想研究下都没有办法。

网友:
amd的不懂

网友:
我的也是只有预供电  svid有时钟 数据没有波形    vx x570 ganming
pl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PG是什么PG,点位图你有吗?主板具体型号、板号都不给,想研究下都没有办法。

板子是x570  edge就是所有pg汇总后给CPU的allpg

网友D:
我发过一个修x570的帖子,因为我等级低技术不好没人看,你可以去看看可能有特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板子是x570  edge就是所有pg汇总后给CPU的allpg

首先,你说的ALL PG 正常,那下一步应该就是到pcierst,然后这个没有电压,先解决pcierst,故障重点是R473和五脚小芯片U44(因为你给的主板型号不是最具体的,又不给板号,只能瞎猜是那块主板的零件,图片是主板板号,以后VX主板想要别人帮忙就要提供板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说的ALL PG 正常,那下一步应该就是到pcierst,然后这个没有电压,先解决pcierst,故障重点是R473和五脚小芯片U44(因为你给的主板型号不是最具体的,又不给板号,只能瞎猜是那块主板的零件,图片是主板板号,以后VX主板想要别人帮忙就要提供板号)。

不是应该先有lpcrst再到pciers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说的ALL PG 正常,那下一步应该就是到pcierst,然后这个没有电压,先解决pcierst,故障重点是R473和五脚小芯片U44(因为你给的主板型号不是最具体的,又不给板号,只能瞎猜是那块主板的零件,图片是主板板号,以后VX主板想要别人帮忙就要提供板号)。

点位图我参考x570a的,版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说的ALL PG 正常,那下一步应该就是到pcierst,然后这个没有电压,先解决pcierst,故障重点是R473和五脚小芯片U44(因为你给的主板型号不是最具体的,又不给板号,只能瞎猜是那块主板的零件,图片是主板板号,以后VX主板想要别人帮忙就要提供板号)。

gp是图一那个,后面图片两个电压上1200有,用示波器没有下拉动作,应该是无效电压,上5500这两个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过一个修x570的帖子,因为我等级低技术不好没人看,你可以去看看可能有特效

看了你那个帖子,你那个是不出CPU核心供电,因为芯片条件不满足14脚是12v检测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先有lpcrst再到pcierst吗

是先pcierst才到lp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先pcierst才到lpcrst

那个5脚芯片没问题,上1200能出lpcrst电压,pcierst也有3.3,5脚芯片4脚能输出3.3电压,但是应该是无效电压,示波器检测不到下拉动作

网友:
AMD的主板处理的太少了,跟各位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
AMD的一年修不到一块,越来越小众了

网友E:
x570不支持1200吧
北北极光
这个支持 有的不支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x570不支持1200吧
这个支持 有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