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不认显卡

楼主(2024-05-31):
宏基不知道啥型号(裸板到我手)。板号LA-J871P。不认显卡。先上图:

据我了解,该板到我手上已经是3手了。废话少说,直接开干。
显卡要想工作。供电部分必须满足。按照时序要求,先是3.3V和1.8V:
这里是正常的。

再是核心供电NVVDD0.75-0.8V:
这里也是正常的。

然后是PEX1.0V:
此处电压实测为1.8V,明显不正常。不过它这个1.8V很有迷惑性,如果是1.6或者其他的什么电压我相信上家早就修出来了。废话不多说。换掉PU1002故障依旧。再换掉PR1011和PR1012这两个反馈分压电阻后电压成功变为1.0V。上电测试,成功认到显卡
打工人上班时间发帖不容易。望各位大佬加点分

网友A:
那上两家技术不行啊,PEX1.0V变1.8V都经过两家,应该芯片都没坏就反馈的问题

网友:
NIU牛逼卡拉斯   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上两家技术不行啊,PEX1.0V变1.8V都经过两家,应该芯片都没坏就反馈的问题

是的,芯片本身没坏。就是换了两个反馈分压电阻好了

网友:
这个很牛  学习了   我的技术 在各位的指导下  稳步提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