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固态 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4-05-31):
这六脚是啥呀~~查不到

网友:
这个发给卖芯片的,一看就知道。

网友A:
应该是稳压六脚管子  12V转5V或者3V

网友:
二极电源的DCDC

网友:
DC-DC 5V转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稳压六脚管子  12V转5V或者3V

固态硬盘哪有12v的~

网友:
找个坏的固态料板,引脚定义一样基本都通用

网友:
5v转3.3v的吧?参考一下图纸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