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9000P 2021H,充电芯片吹不下来

楼主(2024-05-31):
手里一块拯救者Y9000P 2021H的板子,充电芯片坏了,想更换,直风枪450/60,吹了半天竟然吹不下来,观察了一下发现原来这块板子很多芯片下面是有散热孔的,导致温度始终无法集中,手上的料板都吹鼓包了,问一下各位,这种情况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我已经准备上打磨机把芯片打磨掉了,就是充电芯片中间的锡始终无法化,这块下方,就是很多细小的散热孔.....

网友:
加好点的助焊膏或者好点的中温锡,底部有土炮预热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
换861dw 不信吹不下来 ,好工具事半功倍

网友:
还有你用的啥风枪?

网友:
还是850好用

网友:
下面放块 手纸多蝶几层 还不行就打磨

网友:
预热台加风枪

网友:
风速80温度400

网友:
bga就行了bga就行了

网友:
温度调高

网友:
上下一起加热   啥都能下的来

网友A:
一个充电芯片吹不下来,说出来丢人吧;861直接干;平时拆装桥861都没问题;一把风枪打天下;

网友B:
放BGA台上预热100度左右 再用热风枪 吹 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BGA台上预热100度左右 再用热风枪 吹 很轻松

感谢,我是真没想到拆个充电芯片还要上BG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充电芯片吹不下来,说出来丢人吧;861直接干;平时拆装桥861都没问题;一把风枪打天下;

不上加热台真干不下来,底部有散热孔,中间根本不化锡,我最后500度吹了好几分钟加上用镊子翘都纹丝不动,芯片都夹烂了,1300W直风枪,板子都吹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加热台真干不下来,底部有散热孔,中间根本不化锡,我最后500度吹了好几分钟加上用镊子翘都纹丝不动 ...

不会是你发热芯坏了吧;显示500度;实际温度300;哈哈;

网友:
快克855手持大炮,3档320度,没问题

网友:
换个趁手点儿的风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