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两个PD芯片是否能代换

楼主(2024-05-31):
联想板子上有个PD芯片是SN2001024,手上没这个芯片,用TPS95994AE可以直接代换么

网友:
没换过,对下引脚吧

网友:
有图纸对下引脚定义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
主要是查看引脚定义,只有对着一样就能代换。

网友:
引脚排序一样,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下图纸就知道!!!!!!!

网友:
图纸有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