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OC爱功32寸开机灰屏 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24-05-31):
AOC AG322QC4 开机灰屏 有背光无显示,有两台机子是这样的。有一台我已换了主板好了。。主板供电都正常的。我想应该是主板问题或是刷数据就可以的。不知有没有修过这样的主板,请教指导一下,,我出费用的。。。

网友:
这个要屏问题 不是很好修

网友:
这个是屏问题

网友(2024-07-06):
我也有一台,估计是屏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我的摔了一下也是灰屏

网友:
同故障有人解决没  我把我原机的上传上来  谁测试一下 看是主板问题还是屏问题

AOC AG322QC4 715G8722-M1A-B00-005K RTD_EXT_SPI #ISP_20240726_152241.BIN

网友(2024-12-25):
改良版的ROM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