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没啥法的,小发一台拯救者cpu虚汗

楼主(2024-05-31):
bga温度合适基本一次成功,修了50多台没翻一台。

网友A:
锡纸一盖,你的温度又要上升了.本来280度可以下来。你要300度了

网友B:
这啥操作没见过 给CPU盖上锡纸 在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啥操作没见过 给CPU盖上锡纸 在取

看清楚了.大兄弟盖的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纸一盖,你的温度又要上升了.本来280度可以下来。你要300度了

不用.240就下来了。盖的是显卡防止虚汗花屏

网友C:
183还是217,如果183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3还是217,如果183会返修

无铅锡球.

网友D:
如果不贴锡纸会怎么样,显卡、显存、内存会曝锡吗?

网友E:
一帮人都不仔细看吗,做隔热的明明就是GPU

网友:
锡纸不隔热的反而曾加温度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 首先是预热时间要够,接着就可以按正常曲线走 可以设置高个十度,最后就是用撬手机Cpu的那种插进去的时候就代表融化了直接撬

网友:
生意这么好,,,做了50多台??

网友:
怎么判断是不是cpu虚焊故障

网友:
楼主手法值得点赞AMD锐龙处理器故障率的确比intel的高的多,开机黑屏不跑码,开机进系统时候蓝屏,正常使用花屏,死机基本都是AMD处理器晶体内部虚焊导致,一般情况重做CPU都可以解决,但散热一定要做好,我和楼主一样,基本每天都要修都一到两台搭配锐龙处理器的机器,去年到今年估算已经过百了.楼主的手法确实可以.特别是联想拯救者R系列的板非常厚,又封了黑胶 和蓝天代工的主板一样厚,拆的时候BGA曲线可以加一段或者把温度调高一点,一定要达到熔点才能撬黑胶,否则就会发生悲剧,大家都懂的

.我和楼主方法一样,BGA曲线快跑完时,用簿一点钝一点的手机CPU撬角试着插入芯片底部,如果刀能顺利的进入,就证明己经达到了熔点,这时候快速撬开黑胶,取下芯片,停止加热,芯片取下,焊盘不掉点就成功一半,处理焊盘残留黑胶,最好用风热点吹和烙铁轻轻的去除黑胶.CPU底部的也一样操作,接下来就是常规的植珠,重新焊接.再次为楼主点个赞

网友:
通病CPU虚焊!!!!!!!!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帮人都不仔细看吗,做隔热的明明就是GPU

哈哈哈,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纸一盖,你的温度又要上升了.本来280度可以下来。你要300度了

板子变形,成功率又低了

网友:
这个U用久了确实虚焊,拆出来重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不懂装懂。人家不知道是GPU盖住的吗?脑子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贴锡纸会怎么样,显卡、显存、内存会曝锡吗?

不盖一般也不会,但是有可能会。

网友:
人家盖显卡,以为是新式烤番薯锡纸包

网友:
就是手工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