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4-05-31):
5环电阻 白金金紫绿 是多大的?用表量是断路的,怕是电阻坏了.也许是绿紫金金白?查表也查不到,不知道中间的环是金色怎么读.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绿 紫 金 金 白 5.8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绿 紫 金 金 白 5.8欧姆

谢谢,这是开关电源tny278的D脚通过二极管接+310V的,不敢轻易换.

网友:
TNY278 D极线路的元件,没见过有这种,经过二极管到310V,一般是尖峰吸收电路,如果还加了稳压管一般是几百到几K的电阻,没加稳压管,选用的阻值会更大些

网友:
买了1/2w4.7欧的保险电阻,tny278pn也买了,还有tny280pn,等到了一块换上.以前修电源少,碰到的都是电容鼓包,启动电阻脱焊什么的小毛病,这回拿这两个电源练练手.

网友:
这是淘宝店铺的图片

网友:
是不是9兆的?看下安装位置

网友:
看下位置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开关电源tny278的D脚通过二极管接+310V的,不敢轻易换.

是否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是开关电源tny278的D脚通过二极管接+310V的,不敢轻易换.

看下位置,第五脚是S极!

网友:
用4.7Ω 1/2W的保险电阻换上了,tny278pn换成了BPA8620P,上电后电压都有了,终于松了口气,吓得我还串了个100W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