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Z370ME BIOS

楼主(2024-05-31):
板号:Z370H4-LM V:1.0Bios提取自官网文件,保证了文件程序的正常,请注意刷入后无SN码和机器型号和UUID,请备份原机Bios,刷成功开机后在对照恢复原机SN码

网友:
如果刷了官网提取Bios,独显无法显示的话,可以刷七彩虹官网的Z370M-DH,测试全部功能正常,同一块主板来的。我怀疑官网提取文件有问题,其他功能都正常,就独显用不了,官网Bios可能不能驱动独显,也可能是主板本身有问题,但是刷七彩虹的Bios独显又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