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款主板升级问题

楼主(2024-05-31):
我的电脑主板是技嘉B75大板,现在用的是i5 CPU,想换成i7 3770的,但是我现在的BIOS版本是F5,官方客服说要升级到F7才能用 i7处理器,但是卖CPU的说,可以直接用,不用升级。到底谁说的对啊???

我的主板是台湾版的。我在官网下载了几个BIOS,但是一直没敢弄。我给华硕,七彩虹,昂达,这些主板升级和刷过BIOS,但是这块板的BIOS从来没弄过。

有谁弄过这块板的BISO升级??

这块主板,中间的MSATA硬盘位是真的吗???

想换成 I7 3770,在加个GTX1060 6G的显卡,估计还能玩几年吧??也不玩啥最新3A游戏。硬盘是普通固态,电源是航嘉500W的,内存是16G,都够用了。

这款B75主板,支持GTX1060吗??直接插上能用吗??

补充内容 (2024-6-1 11:23):
双BIOS的,刷的时候要刷到哪里??两个都刷吗??只刷其中一个BIOS可以吗??如果不行,还能在恢复原来的BIOS吗???

mb_bios_ga-b75-d3v_f7.exe

mb_bios_ga-b75-d3v_f8.exe

mb_bios_ga-b75-d3v_f9.exe

网友:
放心的刷吧。不会出问题了。1060肯定支持的。

网友A:
这块主板,中间的MSATA硬盘位是真的。把硬盘换成固态的,再战5年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子

网友:
有同型号主板,中间的msata测试过,可以使用。至于楼主附件中的bios升级文件,是解压后在dos下执行的,会自动升级主副两个bios。

网友:
B75上1060有点勉强了,怎么说也要到7代

网友:
技嘉bios不需要拆下来刷的,还有为什么不换个e3呢,性能差不多便宜不少。客服应该说的是不刷bios不支持3代u吧?

网友:
试试就知道,实践出真知

网友:
3770还可以再战5年吗?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还换3770?r5 5500才400块,加一张二百来块的am4,这样不香吗

网友:
我的b85m用默认a00上4970k是点不亮,但是刷到a5就够了,目前用的是4090+479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主板,中间的MSATA硬盘位是真的。把硬盘换成固态的,再战5年没问题。

有2条pcie  槽,还不如改个bios加nvme协议 用nvme硬盘

网友B:
搞个i7四代也不贵了,这个板u不稳定了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直接用I7cpu
msata接口可以直接使用msata固态硬盘

技嘉主板有win下的直接升级bios的软件,可以本地升级,也可以网络自动下载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个i7四代也不贵了,这个板u不稳定了

上不了4代CPU,在换4代的还不如买新的了,主要是没钱,所以才想着升级

网友:
你先不要刷BIOS,先安装新CPU试机。看屏幕出怎样的故障码。新显卡建议不要用(不是配这种主板的),好勉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应该可以直接用I7cpu
msata接口可以直接使用msata固态硬盘

你这个BIOS是啥版本的??

网友:
msata接口是真的

网友:
先刷f5的bios试试。不行再刷f7的呗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板上mstat可以用。

网友(2024-09-12):
跨带肯定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