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只用适配器供电无法开机

楼主(2024-06-01):
华硕笔记本电脑FH5900V,板号X550VQ。
笔记本重装系统好几天了,偶然发现电池充不进电,虽然在充电,一直显示电池不可用状态。最近一段时间,把电池拆下来。就没装上去。
使用适配器,电脑正常使用,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起来了。
在网上买了块电池,装上,能开机。有显示。进系统后有显示在充电,但一直没充进去。
拆下电池,再用适配器供电,取下电池,开机没反应。没有电源指示灯
拆开笔记本,取下主板检查,发现适配器供电有正常进入J6001,电压19V。BQ24780S的第28脚VCC有19V进入。
查开机排线,没有3V和5V,手上没有原理图,没有点位图。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查了?请有图纸的伸出援手,热心的人给于指导。谢谢能看到此贴的各位朋友!

网友:
首先换一个电源适配器试试,看看是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A:
BQ24780 1,2脚没电就是没过公共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Q24780 1,2脚没电就是没过公共点

没过公共点,应该查什么元件?我查了19V供电附近二个MOS管,G极都没电压!又不知通往哪里,我该查哪个位置的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4780 1,2脚没电就是没过公共点

二个MOS,检查都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过公共点,应该查什么元件?我查了19V供电附近二个MOS管,G极都没电压!又不知通往哪里,我该查哪个位 ...

这板点位图论坛里应该有,你自己搜下,也可以找个华硕相近的图纸和点位(含有 bq24780s)的参考

网友C:
没过公共点先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regn基准电压有没有6v acpin到ec信号正常不正常 都正常充电芯片才会控制发出公共点 你看不开机的时候有没有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点位图论坛里应该有,你自己搜下,也可以找个华硕相近的图纸和点位(含有 bq24780s)的参考

在论坛找到了一份X550VX点位图,发现电源开启的MOS PQ8900和PQ8901的G极信号均来自BQ24780S的第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过公共点先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regn基准电压有没有6v acpin到ec信号正常不正常 都正常充电芯片才会控制发出公共点 你看不开机的时候有没有公共点

非常感谢你指导,我重新测了充电芯片的电压,VCC (第28脚)19V是稳定的,第1第2脚在加电的瞬间有电压!随后降为0,REGN(第24脚)有6.0V电压.

网友C:
量一下acpres这个信号在正常和不正常 因为这个信号是基准正常后充电ic发给ec的 然后再开启公共点控制g极控制管子导通

网友D:
公共点无电压,测充电芯片4脚有没有发出23.5电压开启PQ8900和PQ8901,可以测电阻PR8918两端。
我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acpres这个信号在正常和不正常 因为这个信号是基准正常后充电ic发给ec的 然后再开启公共点控制g极控 ...

ACPRES这个信号不清楚是第几个脚,别人提供的图纸。第3个脚,是ACP,测量到最高2.9V,还有第15脚是BATPRES,测量到最高是3.2V 这些信号都会跳动几次,约几秒种后就没有了。AC_BAT_SYS一般只能测到0.2-0.8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无电压,测充电芯片4脚有没有发出23.5电压开启PQ8900和PQ8901,可以测电阻PR8918两端。
我有原理图
...

谢谢支援,芯片第4脚测出最高超过20V,但是也跳动几次就掉下去了。

网友E:
4脚有输出24的话 你看公共点瞬间有19V出来吗? 检查24伏后面相关电路  同时也受EC的信号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4脚有输出24的话 你看公共点瞬间有19V出来吗? 检查24伏后面相关电路  同时也受EC的信号控制

没有,曾最高测到0.8V,出现电压,随后就掉下去了

网友:
BQ24780S测到第6脚ACDET有稳定的2.6V。第28脚VCC有19V,第24脚REGN有6.0V,后面就不知怎么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有,曾最高测到0.8V,出现电压,随后就掉下去了

示波器测的吗?如果有24驱动出来就直接查 G级条件

网友E:
有图的话可以发来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测的吗?如果有24驱动出来就直接查 G级条件

我不清楚有哪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的话可以发来我看看

没有图,我可以在鑫智造将部份截图出来

网友:
第5脚ACOK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

网友:
通电,ACOK也能测到3V左右的电压,也是随后会掉下去

网友E:
我意思是你把图纸发给我QQ:308728322   24780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你把图纸发给我QQ:308728322   24780换过没有?

我没有图纸!我也是在找呢。我在鑫智造能看到图纸,但是无法下载来。BQ24780S没有换过。目前还没有确定,感觉象是保护,但又不知是哪里原因。

网友:
他这个公共点必要条件有了 就是基准6v acdet是2.2-3.15v然后充电芯片再给ec一个信号就是acpres 然后充电芯片会发出公共点控制mos管导通  条件都有了就可以代换充电芯片了 再不行就换ec

网友:
有些机器是acok 意思反正差不多 就是充电芯片给ec的一个信号 正常了就控制导通了

网友:
我没图纸,有一个热心坛友给我1份可以参考的图纸,笔记本型号不同,但电源充电管理芯片是一样的,都是BQ24780S,现在发出来,供各位朋友参考!

2404044548LENOVO E460 BE460 NM-A551 REV. 1.0.pdf

网友:
经过上面的检查,怀疑是BQ24780S或EC不良,那么小的IC,我看都要用放大镜,要我换,我还真没信心能换好,虽然我已经购买了IC,还没到货。但我决定保持原故障不变动,改动一下,让它能有19V输出,有19V后,开机排线就有了3.3V,能开机。下面的附图,就是我变动的线路。

插上电源,不开机,BQ24780S部分电压值如下
1  19.5V
2  19.5V
3  19.3V
4  24.5V
5  2.98V
6  2.69V
11  3.28V
12  3.29V
16 3.3V
17 0.8V
19 0.8V
20 0.8V
24 6.02V
25 5.87V
28  19.5V

在此非常感谢会员236778!感谢会员1433448,感谢会员806535,感谢会员1355830,感谢会员1143830

网友F:
华硕用24780S充电芯片的机器,隔离管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华硕用24780S充电芯片的机器,隔离管容易坏

谢谢指点,我还是第一次拆笔记本,请问隔离管是指什么?下图是电源接口19V后面的两个MOS管是你说的隔离管吗?还是某个特殊的管子?我该怎么找到那个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我还是第一次拆笔记本,请问隔离管是指什么?下图是电源接口19V后面的两个MOS管是你说的隔离管吗?还是某个特殊的管子?我该怎么找到那个隔离管?

主供电19v经过保险直接连接的就是保护管,一般有两个

网友(2024-08-20):
可以查一下acok那一路,有个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