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小米6换字库扩容要准备哪些工具?已买好全新工业级字库

楼主(2024-06-01):
我是业余的,以前只换过小米4的字库,很容易。
我这台小米6已经换好8G运行内存,使用正常。BL锁已经提前解开。此时如果使用米皮编程器把旧字库的数据全部提取,写入全新的字库,装好,能正常开机使用不?
听说现在的新款机更换字库很麻烦,除了需要2个NV包还有什么DT工具,小米6需要这个工具不?

网友:
这手机修好  也没用啊

网友:
要的,都是有加密的数据,没写好就直接是变成砖了

网友A:
我可以搞,但是玩这个着实没意义了

网友B:
请问怎么更换小米6的处理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搞,但是玩这个着实没意义了

大佬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更换小米6的处理内存的

如果更换暂存后出现卡logo需要擦除字库的ssd分区。我的办法是提前解锁bl使用fastboot命令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更换暂存后出现卡logo需要擦除字库的ssd分区。我的办法是提前解锁bl使用fastboot命令擦

擦除ssd分区不会出现无法启动问题吗

网友D:
高通跟换字库需要字库分区文件, 需要绑定包   全字库     原机基带  指纹备份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通跟换字库需要字库分区文件, 需要绑定包   全字库     原机基带  指纹备份  就行

指纹备份在哪个分区?我是在9008下备份了旧字库的所有分区,除了userdata。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编程器给新字库写入分区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