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MG7P抓不到内存求助,Intel十代

楼主(2024-06-01):
    一台杂牌INTEL十代机器,版号GM7MG7P。搜了一下,机械师X10也是用该主板。目前情况是内存条SPD有波形,但是上不上内存条波形一样。
DAT波形如下:

CLK波形如下:

    仔细对比过,上没上内存条波形是一样的。为了排除插槽接触问题,在内存条SPD芯片上测试波形还是一样的。SPD ROM芯片供电正常,地址配置脚电平正常。目前看就是SPD芯片没响应I2C请求。
    关于BIOS,1,2,3,5,6脚都有波形,BIOS刷过机械师的所谓工厂BIOS。刷过3个。其中一个在我刷完之后故障依旧,但是第二天再通电时居然过了内存亮机了。后来我刷回原机bios之后又不行了。再刷回这个BIOS也不行了。
    不会解读SPD波形,怀疑是波形不对所以内存不应答。目前订了PCH,求助各位,看看有没有其他思路。

网友A:
这个有没有传输要用双通道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没有传输要用双通道来看吧

只有一只笔了

网友A:
那就要动态看DAT有没有后续波形,单次触发模式装不装内存肯定是一样波形,时钟波形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动态看DAT有没有后续波形,单次触发模式装不装内存肯定是一样波形,时钟波形是对的

DAT只有我拍的那段波形,后面没有了。另外您说单次触发模式装不装内存肯定是一样波形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桥对内存地址进行点名,内存条收到跟自己地址一样的请求就会响应,那插不插内存波形就会不一样啊,区别是有没有响应。为什么会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只有我拍的那段波形,后面没有了。另外您说单次触发模式装不装内存肯定是一样波形是什么意思呢?我以 ...

说的是前一节寻址波形相同

网友C:
这个机器好怪、我才修了一个换桥的、论坛下载了几个都是不同问题、一个开机进系统大概3分钟掉电、一个开机进系统花屏或者不认集成显卡.原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上代码卡,看看代码卡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代码卡,看看代码卡多少

没代码卡,听说那玩意兼容性不好。机器我原本打算直接换桥的,但是新桥太贵,买了个测试的,结果做上去不触发了。重植我原来的桥之后目前机器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代码卡,听说那玩意兼容性不好。机器我原本打算直接换桥的,但是新桥太贵,买了个测试的,结果做上去不 ...

买的测试桥保上机吗?不然这个不等于钱白花了,好在原机的重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的测试桥保上机吗?不然这个不等于钱白花了,好在原机的重植可以用。

是的,买的保上机的

网友:
这个波型,一直没搞明白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4-08-13):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好怪、我才修了一个换桥的、论坛下载了几个都是不同问题、一个开机进系统大概3分钟掉电、一个开机 ...

所以你的啥故障尼要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