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提名字的板不开机加技嘉挡内存维修

楼主(2024-06-01):
先说不能提名字的
按开关没反应,先测待机条件,IO供电和开机针是一路,实测只有2.48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拆之!
拆到IO好了,换IO,开机关机多次都正常

技嘉这个挡内存,54 55来回跳,测了内存条件,电压正常,别漏了SMbus,回头看看能不能给你们补个波形,心想赌一把bios,结果干下来上809H就报错
扔了料板找个新的,试了几次能进系统了

网友:
不能提名字的,是不是跳楼星?AM4的板子

网友:
有些主板不能提名字,但是看版号就知道是哪一家的了。

网友:
不能说的主板,一看就是MS代工的,7B23,最重要的就MS喜欢用5脚供电芯片

网友:
哈哈,楼主说的很隐晦,某星五角芯片的名气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