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打印机槽型传感型状大小相同就能互换吗?

楼主(2024-06-01):
请问打印机槽型传感型状大小相同就能互换吗?槽型传感都是
二极管
发光,另一端CE级是否接收到二极管的光确定通断,请问是不是只要大小型状一样就能代换,打印机槽型传感器有那些型号?那些型号可以代换?谢谢!
打印机
传感器

网友:
基本大小一样都可以用

网友:
应该都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的 一样用
579 574 我经常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