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磐镭1080显卡bios,有谁有这个bios文件

楼主(2024-06-01):
有的重赏,或者谁有对应能点亮的bios文件和芯片

网友A:
BIOS我倒是有,芯片有两种,一种es版一种移动版

网友:
什么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我倒是有,芯片有两种,一种es版一种移动版

可以提供一下吗,有赏

网友:
具体没看两个都可以试试,有赏

网友B:
我只有这两个是PL的原BIOS,其他的也有,不行了再说

1080ti.rom

g611_0050_350_0__8602400001.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这两个是PL的原BIOS,其他的也有,不行了再说

感谢,我过几天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这两个是PL的原BIOS,其他的也有,不行了再说

推荐用什么BIOS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什么BIOS芯片?

不理解你说的,你是想问用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      这个是芯片型号 “SMD IC,EPROM,IS25WQ040-JNLE,1.65-1.95V,4Mbit,SERIAL FLASH,SOIC-8,ISSI”

如果是想问要刷哪个BIOS的,那要根据你板子的芯片型号及显存型号去刷,前面我发有个图,你对应去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你说的,你是想问用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      这个是芯片型号 “SMD IC,EPROM,IS25WQ040-JNLE,1.6 ...

那个BIOS芯片坏了,我用xtw5不支持这个芯片,就是说我能不能换一个别的芯片刷BIOS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BIOS芯片坏了,我用xtw5不支持这个芯片,就是说我能不能换一个别的芯片刷BIOS可以吗

可以的,用4M以上的BIOS芯片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4M以上的BIOS芯片就行了

我好像芯片没用对,这个显卡的BIOS是1.8v的供电能推荐用哪个芯片吗?我买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芯片没用对,这个显卡的BIOS是1.8v的供电能推荐用哪个芯片吗?我买在试试

SMD IC,EPROM,IS25WQ040-JNLE,1.65-1.95V,4Mbit,SERIAL FLASH,SOIC-8,ISSI

网友:
我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D IC,EPROM,IS25WQ040-JNLE,1.65-1.95V,4Mbit,SERIAL FLASH,SOIC-8,ISSI

感谢大哥,感谢大哥,今天终于搞好了,感谢大哥提供的文件,和细心的教导,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这两个是PL的原BIOS,其他的也有,不行了再说

还有就是这个驱动是用什么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