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15-5567

楼主(2024-06-01):
屏供电的U1烧了,不知道什么型号,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型号第一个字母是R最后一个字母是D,感谢各位。

网友A:
找同期的dell板拆过来就好了

网友:
找相似主板同样第二脚接地的换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同期的dell板拆过来就好了

没有Dell料板了

网友:
还是找图纸看清楚 比较安全

网友B:
SY6288C20AAC_SOT23-5

网友:
屏供电吧。。。。。

网友:
短接就好了,换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6288C20AAC_SOT23-5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