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各位高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楼主(2024-06-01):
今天一个客户的电脑开机显示这个画面,然后就关机。请各位高手师傅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故障,然后怎样维修。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USB过流   15秒关机

网友:
它说CPU不匹配。系统将在15秒后关机

网友A:
ASUS AM3的主板,
472排阻(橋旁)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AM3的主板,
472排阻(橋旁)

好              谢谢

网友:
机太老了,换新机

网友B:
你说华硕设置这个USB电流检测,是干啥用的?

网友:
帐号都LV13还不知道这是啥

网友:
捡钱活,USB供电检测过流保护。

网友C:
你是为了下载分的吧?

网友:
一看就是捡钱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华硕设置这个USB电流检测,是干啥用的?

以前的主板可以充手机,现在的主板,你看能充手机么

网友:
充半天都什么效果

网友:
图片上的英文说明CPU与主板不匹配

网友D:
现在钱这么不好挣了,这么看的主板都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钱这么不好挣了,这么看的主板都要搞

不是   我是初学者   想把主板维修弄精通

网友:
这老古董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为了下载分的吧?

不是   真心请教

网友:
CPU  和 USB  报错,有的主板不支持比较新的CPU,虽然接口一样,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刷上就可以了。或者CPU的功率超过主板的设计标准,过载保护了。USB接口如果只接鼠标接盘,那就是USB检测电路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AM3的主板,
472排阻(橋旁)

学习了,真是大佬,这个问题我知道啥问题,但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