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R7000的触摸板不能用,脑壳疼(已解决)

楼主(2024-06-01):
机器型号:联想R7000 2020

故障:客户描述触摸板不能用
维修过程:
   原以为是联想拯救者CPU黑胶
通病导致触摸板不能用,直接就上BGA把CPU取下来重新植球,但故障依旧。
   后来换了一个100-000000100的CPU上去(原CPU型号是100-000000098),装机测试依旧是触摸板不能用。

   放空脑袋,静下来查查触摸板的工作条件吧。公司有同款已经修好的机器,拿来一台测量触摸接口的引脚阻值和电压。

   测量故障板的触摸板接口,阻值与正常板差别不大,电压都相同。于是使用示波器重点对第6、7脚的波形进行测量,并从中发现了端倪。

正常板上测到的JTP1接口6脚波形,上电后12秒左右产生,7脚的波形和6脚一样)

(故障板上测到的JTP1接口6脚波形)

   拆掉QH23,然后测量QH23的第3脚的波形,发现波形和正常板的波形是一样的,这说明CPU已经正常发出了数据信号,只是QH23的后端有问题导致信号无法正常进行传输。

   既然找到了问题点,那接下来的维修就相对有针对性了。通过排除法,最后将故障点锁定在了CI4、CI5这两个电容上。在料板上找到相同规格的电容代换后故障修复(当然,这两个电容直接拆掉不装的话,触摸板也是能用的,就是不够稳定吧)。

   进系统测试触摸功能,OK,收工。

 会员1541099300鑫豆2025-10-8 18:07
 会员450413300鑫豆2025-10-2 14:32
 会员199128300鑫豆2025-9-12 18:35
 会员414213300鑫豆2025-8-24 15:30
 会员942638300鑫豆2025-8-13 20:11

网友A:
这种情况让客户用鼠标呗   为了触摸板  这修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让客户用鼠标呗   为了触摸板  这修多钱

换是我自己的机器,我也不愿意修了

网友:
I2C总线问题

网友:
这么修,收多少人工才行

网友:
这不得收客户1000顺便白嫖一个cpu

网友:
这维修思路挺清晰,就是费时间了点!

网友:
两个电容都漏电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换CPU有点草率了,以后碰到先测接口波形,学习了。

网友:
这种经验太珍贵了,一般人都不维修了

网友:
这种上来就干CPU,风险太大了,触控板用不了一般也报不上价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  换做普通人  有几个 为了触摸板 有胆量 敢去碰 CPU  哈哈

网友:
我这来的客户触摸板用不了。超过100估计大部分不会修了。。。。。。拿鼠标用算了。本来也用得不多,也不好用

网友:
遇事不决先干最大芯片倒车了吧

网友:
这活有点坑了呀,最后是这两个电容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啊

网友:
U也不白干,迟早要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