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rve1.03 不开机

楼主(2024-06-01):
故障现象:上电掉电,有时不上电。维修流程
1.对全板供电打值,未发现有供电短路。
2.上电测量直接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根据时序向前反推分别测量,内存,桥供电,总线供电。
3.示波器测量PQ22,PQ23无输出 如图

4.根据点位图走线来到了PU10,是运算放大器LM358电路。分别测量LM358的引脚测量其供电,接地正常。根据点位绘制电路分析,S0供电产生,先产生1.8VFSR
其由LM358构成的电压跟随电路,测量其5Pin电压为0,其应该是+3VSB经过电阻分压产生1.6V左右,仔细观察发现周围电阻有腐蚀,PR154-10K电阻另一端接+3VSB焊盘损坏。直接飞线解决。跑码亮机。(附件是画的分析图纸,供参考)

5.修复出电压,亮机。 H61M-K

网友:
有理论有实践维修起来就快一些,楼主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楼主高手

感谢,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
多谢,分享维修经验,一起进步

网友:
感谢分享,步骤清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