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呢?

楼主(2024-06-02):
华硕P8Z77-V到底是哪里短路了呢?这个主板本来是好的,寄出去后对面说点开机没反应,也就是不触发,但是偶尔又能点亮进系统,但是会用着掉电。寄回来我发现插上电源后桥就开始发热,但是不是很烫,不是那种3VSB短路了那种烫手,测RTCRST的电压只有2.4V,有时侯又正常,不触发的时候没有SLP_S3,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主板的5VSB和3VSB都是有5V和3V的,没有短路,但是桥1.05V有时侯莫名其妙在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有0.3V左右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24-6-4 01:08):
我把IO拆了,桥就不待机发烫了。

网友A:
RTCVCC电路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在2.4V的时候测量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VCC电路是不是有漏电的现象?在2.4V的时候测量一下RTC电路

我查了相关电路,没有问题,并且即使是前面相关电路有问题,那也不能造成桥待机发热吧。

网友B:
看桥发热的时候除了桥供电 桥其它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就换桥,不正常就查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桥发热的时候除了桥供电 桥其它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就换桥,不正常就查不正常的地方

就是不正常,不开机的时候1.05V有微弱的电压。

网友:
我把IO拆了,桥就不待机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