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laptop3 1868 换屏不开机了

楼主(2024-06-02):
Surface laptop3 1868 这个机第一次维修,给客户换的屏,屏换好了,装上电脑结果不开机了,也不充电了,郁闷的不得了,因为我主板都没有拆,怎么回事呢,用原装电源也不充电不开机,关键是电池也是有电的,顿时无语了,不会是没有断电把主板搞坏了吧。吓得我不轻,心想要怎么给客户交待,要赔主板了。但结果你永远想不到。硬盘不装会不开机。因为硬盘有资料,客户那走了。正常的电脑,不装硬盘最起码能开机啊,但是进不了系统吧。在此提醒各位朋友注意!

网友:
有一个Surface pro 6 开机屏幕亮一下白条,然后屏幕就灭了,黑屏,但是确实能进到系统,不知道是排线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正常,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是不知道,后面自己修的时候才知道

网友(2024-09-16):
还真会把自己吓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