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茂 ZM-R5860电池亏电死机

楼主(2024-06-02):
卓茂 ZM-R5860电池亏电,更换新电池后,开机触屏不能用,是要刷机吗?请各路大神指导·如何操作,帮帮忙!!!,小弟先在这里谢过各路大神了

网友A:
是不是要通电状态下更换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通电状态下更换电池才行?

不敢带电操作

网友:
你的拆机过程动没动屏线?有没有重新接试试。如果是电阻触摸屏,建议触摸的时候点偏一点,用指甲点。不行的话就可能是正常老化。“卓茂 ZM-R5860电池亏电,更换新电池后,开机触屏不能用,是要刷机吗?”这种可能性也有。

网友B:
处理好了吗?我的机子和你一样。电池没电,换了电池触摸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处理好了吗?我的机子和你一样。电池没电,换了电池触摸不能用了

连机器的主板都和你一样

网友(2024-07-17):
引用 网友B:
连机器的主板都和你一样

屏坏了,换了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