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MP5X按开关后过几十秒才能通电,但是无CPU电压

楼主(2024-06-02):
十代的桥,我记得九代才爱坏桥,十代的有这个换桥案例吗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吧

网友:
差CPU电源芯片条件!

网友A:
10代一样的毛病,直接换南桥

网友:
跟八代 9代cpu的板子一样经典的南桥坏 南桥一定要找靠谱的 不然坑死你 换完南桥还一样让你怀疑cpu坏 其实这个就是南桥问题 换了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代一样的毛病,直接换南桥

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