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2VD(zx60v)特殊故障,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4-06-02):
品牌:华硕
型号:ZX60VD版号:FX502VD
配制:i5  7代CPU,双硬盘 板载内存
故障:按开机无反应,
顾客描述:有时可以开机几秒后掉电,有时能开一会儿,再开不能触发,放置一段时间有可以触发反复此操作,不能正常运行,刚开始可以用一段时间,现在基本不能开机了。
拆机:测待机电压无,摸了下待机芯片发烫的厉害,怀疑芯片或者后级短路,测量对地电阻正常,断开所有外接还是一样 ,后面不知道动了居然出待机了。居然亮了,不过没几秒到系统界面掉电了。拆下主板居然全好了,可想而知肯定是主板和某个地方漏电短路了。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风扇下面这个点磨破了导致漏电,具体就不说明了,发图表示吧。

网友:
这样的好,多点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我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