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p2020h玩游戏一会花屏,看代码判断问题

楼主(2024-06-02):
单独测试显卡没问题,运行一会就花屏,小花图案小花,满屏都是,最后这个图是我用mats测试的结果,帮忙看看是哪个问题。难道是核心吗。还是显存有四个都坏了吗?

网友:
重植下GPU试试

网友A:
这种花跑平常的测试没用,得上压力才能知道是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花跑平常的测试没用,得上压力才能知道是啥坏

要用 显卡超频测试么?

网友B:
我这一个拯救者y7000p2020h,也是报错,我把核心和显存都重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个拯救者y7000p2020h,也是报错,我把核心和显存都重制了

搞好了吗?

网友:
y7000   y9000  重植显卡显存 r7000  r9000重植cpu都是通病。还有键盘不能用u口不能用

网友C:
通病的显卡,碰到几台了。没搞好。加焊显卡用一断时间,又这样。

网友:
这个碰到解决不了。

网友:
拆除来重新植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的显卡,碰到几台了。没搞好。加焊显卡用一断时间,又这样。

你是怎么加焊的  直接加热还是重植显卡和显存

网友:
显卡问题 ·················

网友:
GPU问题 ! 有黑胶   显存也打黑胶
取下GPU。 估计显存也得重新做!
显存距离近!

网友D:
我修好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好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情况的

你是咋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