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入手一台安泰信200兆的示波器,感觉这种带一个钩的探头不怎么好用。

楼主(2024-06-02):
测试发现这种带钩的普通探头测不了芯片和cpu供电,在网上找到一些特尖的探针商家又说大部分用在修车用的,知道的大师介绍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 你拔了前面不就是短了 就一点点头,还有人不知道?

网友:
用力把套在上面的带勾的头拔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平时是不是很少用示波器的探头前面的黑色套是可以拔下来的。

网友:
前面那个塑料头是可以拔下来的,里边是特细头,跟万用表一样的

网友:
把探头前段带钩子的护套拔下来或者拧下来就是尖头了,设计者早替我们考虑到了

网友:
看这手也不像新手啊

网友:
不拔也行焊接一个大头针

网友A:
笑死我了,那是夹飞线  用来双通道对比的  你使劲拔看看

网友:
钩子拔掉  就是尖的

网友:
拔掉钩子护套就是尖探头,还可以套上弹簧针,以最近的底线距离探测,减小长地线的干扰。还有一种测集成块引脚防滑的塑料卡子,到很少用到。

网友:
前面套套拔下来就可以了,这多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死我了,那是夹飞线  用来双通道对比的  你使劲拔看看

没啥好笑的,怕弄坏,很爱惜,所以没有乱拔过

网友:
手是老手,问题很新

网友:
你们说对了,才用几次,不敢用力拨。谢谢大家!

网友:
怕弄坏,又没用过,没学过,不知道很正常

网友:
有问题上论坛保准给你解决: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