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75M-A不插PS2_USBPW34跳线能开机插上掉电

楼主(2024-06-03):
一块ASUS B75M-A主板开机自检成功,喇叭滴一声响的同时掉电屏闪一下不会显示,拨掉PS2_USBPW34开机不掉电了,然后LOGO画面正常后显示USB浪涌15秒自动关机。用编程器更换BIOS至官网最新的1101版本不提示浪涌了,再插上PS2_USBPW34跳线帽,不管是跳+5V还是+5VSB都和原来一样滴一声响的同时掉电,屏闪一下不能显示。

测量通往USB_OC34排阻脚是通的,没有断线。不管是跳+5V或+5VSB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看点位图这个跳线连接的元件非常少,搞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了。

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奇怪的是跳线帽不插,待机状态中间针上也有2.4V左右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问题,哪个地方+5VSB漏过来的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与USB口供电、PS/2键盘鼠标供电相连的电阻和电容,其中可能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