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6-71-w65k0-d03 开机上电到 0.023 。

楼主(2024-06-03):
神舟 6-71-w65k0-d03 开机上电到 0.023
待机是0.003,待机的时候只有3.3v  触发之后出来5v 但是这个电流连内存供电也没有,然后就是去查内存,

然后发现没有内存供电开启 SUSC#,一直为低。说明南桥没有发出来这个信号
查看时序

上面都正常。就差SUSC#.测量了EC条件,刷了BIOS还是不行,WRST# 3.3V
LID_SW# 3.3V
AC_IN# 0V
EC_RSMRST# 3.3V
PWR_SW# 高低高有跳变

PWR_BTN# 开关几次,偶然会跳变一次。
----------------------------------------------------------------------------------------------------------------

接下来是不是只有换桥了?
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
--------------------------------------------------------------------------------
感谢:A721326822  答案在楼下~~~~

网友A:
u57u58拆了,2-4脚直连,像是个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57u58拆了,2-4脚直连,像是个通病

感谢,旁边二个电阻空着没有装,应该不用管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旁边二个电阻空着没有装,应该不用管吧

电阻不用管,直连就行了

网友:
EC_EN_R是这个信号,是EC没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用管,直连就行了

电流上去了,还真点亮了,~~~~~

网友C:
换上好的u57,u58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上好的u57,u58不行吗?

不行,他是没有发出那个信号,导与门电路没有工作在高高出高的人状态

网友:
就U57 2-4脚连下吗,U58呢

网友:
这不就是典型的 海绵导致那边几个电阻发霉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57u58拆了,2-4脚直连,像是个通病

求解:南桥没发出那个信号,是不是代表南桥没正常工作? 直连2.4脚以后,susc#依然还是个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解:南桥没发出那个信号,是不是代表南桥没正常工作? 直连2.4脚以后,susc#依然还是个低啊?

待机要正常 RSMRST#这个信号经过是个门电路,也是蓝天一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7u58拆了,2-4脚直连,像是个通病

这个真高手,直插要害

网友E:
修过一台,U57芯片坏了,现象表现触发瞬间电流回落0.024A最后转为待机0.005A,看图纸U57旁边有预留直连芯片2、4脚的电阻位置R943,故拆了U57,R943补了个0欧电阻故障排除。U58正常就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台,U57芯片坏了,现象表现触发瞬间电流回落0.024A最后转为待机0.005A,看图纸U57旁边有预留直连芯片 ...

桂林怎么显示柳州呢

网友:
先拆u57和u58

网友(2024-08-05):
今天修到一台神舟炫龙毁灭者DC(CW65L003)板号6-71-W65K0-D03(W650KJMB-0C)。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查没有3V待机供电看图纸是由PU6 TPS51125A提供。查PU6 16脚没有VIN1 19V电压是由U49 P2808B产生测量发现R704开路用零欧电阻代换,插电待机0.003按开机键新的问题出来。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46-0.28-0.16蓝色指灯一亮就灭了,这种故障按不触发来修查南桥发出SUSC#没有,现在为0V不对说明SUSC#所经一路负载有短路或者错误,看图纸SUSC#第一个经过U57小五脚与门集成块,果断用STC7SH08FU=印丝H2或者M74VHC1GT08DFT2G 小五脚与门代换上去,插电SUSC#变为3.3V ,电流1.354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 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总结:R704开路导致没有3V待机用零欧电阻代换、U57小五脚与门损坏导致SUSC#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