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2020 显存电感短路只要上这个UV9显存上上,显存供电就短路0或1

楼主(2024-06-03):
y7000p 2020 机器来时不开机,拆出主板测试,机器板号:NM-C911  REV:1.0,  显存电感短路,心凉半截随后翻芯片包正好有这个显卡和显存,想着修下吧:
1、换了显存的上下管,测显存电感还是短路,摘掉2显存电感,显存端短路;
2、摘掉6个显存,处理好主板底盘,显存电感-显存那一端依然短,看来核心也挂了;
3、摘掉核心后,不短了;
4、上好的核心和显存没通电测,显存电感又短路了
5、一点点排除发现,只要不上这个显存就不短路,上上就短路,我找好几个别的4个好显存都是,只要上这个UV9显存上上,显存供电就短路0或1,不上测显存电感阻值75多
我想问问弄过的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显存底盘和显卡底盘有坏的吗?还是显卡挂了?
下一步就准备摘显卡了(cpu、南桥、显卡以前也做了很多,感觉显卡上的没问题)

哪位师兄指导1-2

问题解决了,显卡摘了重植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是不是鼓包啊

网友B:
绿油补好在上 看看是不是连锡

网友:
没鼓包   弄好几次不是一个显存芯片,换了4个显存芯片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鼓包啊

显卡和显存都没鼓包    也没掉点  黑胶摘的很完美  。弄好几次每次都是新显存芯片,UV9换了4个显存芯片都是一样的  每次换新显存芯片底盘都处理好了的,只要这个位置显存不装,测试阻值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油补好在上 看看是不是连锡

显卡和显存都没鼓包    也没掉点  黑胶摘的很完美  。弄好几次每次都是新显存芯片,UV9换了4个显存芯片都是一样的  每次换新显存芯片底盘都处理好了的,只要这个位置显存不装,测试阻值一切OK!

网友C:
是不是通病,大短,显存供电上管短路烧了,要修好显存短路,才能换上显卡和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通病,大短,显存供电上管短路烧了,要修好显存短路,才能换上显卡和显存

都摘了,最后换完显存是不短的

网友:
遇到过一台 显存短路 显卡显存全部换完后显卡短路  又换别的显卡核心 结果显卡不短 显存短路 2060的 整了好几遍 不知道哪的事 放生了 核心绝对是好的 给别的机器换上了

网友:
焊盘掉了油漆把

网友:
这是恶梦。我前天修个3060短路的

网友:
焊接问题,要不然不可能直接短路

网友:
有点位图就方便多了

网友:
把焊盘掉漆的地方补上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装上核心金手指3.3V就对地为0,摘下就一切正常

,焊盘完美,准备把板子扔了

网友:
你看看换上就短路的显存拆下来换到别的机器上是否短路  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显卡下面连锡了,搞好就好

网友(2024-09-02):
我想问一下显卡核心电感的阻值是0.0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