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无编程器如何给全新字库写入分区表?小米6已经换好新字库无法写入数据

楼主(2024-06-03):
小米6扩容,新芯片已经买好装上了 确认是全新,rpmb数字为0.也确定焊好了,qpst里用引导文件可以查看到正确的新字库信息。
但是无论用官方9008刷机还是qfil都会报错无法打开端口上的分区。因为全新字库只有lun0,lun1,lun2三个分区,还是空的。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在不拆下字库的方式写入分区表?

网友A:
这个是我以前扩容小米note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因为时间有点久了,有些我自己也记不太清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换完以后,用软件刷机就可以了,但是时间有点久了,你需要自己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以前扩容小米note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因为时间有点久了,有些我自己也记不太清了,希望对你有帮 ...

note版本老,还是emmc,都没有lun分区直接写,我给同配置的小米4扩容过,串号都不需要写直接9008刷完正常使用。小米6是UFS2,1,如果换二手字库可以用官方工具9008刷但是卡LOGO。全新字库就得找个特殊xml写lun分区,一次写入无法再改。或者提前用编程器写好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