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Z420主板,无显卡启动问题

楼主(2024-06-03):
如题,HP Z420怎么改设置,或者需要怎么做,才能够不加显卡能够不运行。因为机器都是远程去操作,不需要外接显示器。(联想S30主板可以不要显卡就能启动,但我不知道是设置了什么起的作用)
非常感谢各位热心的大神
显卡
显示器
主板
求助

网友:
其实看了贴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或许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那就看楼下的怎么说!

网友:
如果机器没集显的话不用独显肯定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