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R2.0横杠问题

楼主(2024-06-03):
华硕B85M-E R2.0显示器出现不闪烁的白色横杠,大佬们请帮求解下

网友A:
显示器坏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坏了吧- -!

肯定不是呀

网友A:
还没搞定?上图啊,差rgb数据线

网友:
见过竖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上图啊,差rgb数据线

请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上图啊,差rgb数据线

就是一白色横杠不闪

网友(2024-07-15):
遇到过一次,换了IO好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