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这个王八盖子烧了配不到,改了一个

楼主(2024-06-03):
外地朋友做车过来找我修电脑E420,虽然电脑很老了,但是必须得修好,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拿到电脑插电,5a大电流,心想肯定小问题!
拆开热成像一照一个330电容短路,拆掉,
插电还短,发现这个王八盖子短路,拆掉,
插电还短,供电芯片短路,拆掉,测一圈,不短路了!
接下来就是找料板,找了几个小时,其他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王八盖子

这修不好有点丢脸啊!!!

图纸,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管子,改吧!
改好插电,OK!

用3秒油把裸露出来的肚皮盖住!
最后怕散热不好用导热凝胶灌满,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装好开机是正常的!最起码这逼装成功了!

网友A:
楼主霸气侧漏 专修王八

WFC

网友B:
这个飞线,很牛逼啊,热成像多少钱买的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霸气侧漏 专修王八

这话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线,很牛逼啊,热成像多少钱买的

1299买的潜力的,插手机电脑都行,方便

网友C:
谢谢分享,飞线真粗

WFC

网友:
哈哈,这王八盖子在圈里是出了名的

网友D:
MOS贴到CPU底座铁架子上应该有助散热

WFC

网友E:
这个贴盖子有买啊 大把买

WFC

网友:
飞线太遥遥领先了

网友:
这动手能力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热成像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贴到CPU底座铁架子上应该有助散热

那样装c壳抵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盖子有买啊 大把买

买要两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飞线真粗

细了怕发热虚焊

网友:
飞线太长怕是影像性能

网友:
这飞线牛皮

网友:
直接换主板呗

网友:
能修则修,才是匠心精神

网友:
楼主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2024-07-16):
这机器都不值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