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没识别到但是供电都正常,没有短路是显卡坏的概率大还是虚焊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2024-06-03):
机器为蓝天代工的,故障现象开机后指示灯闪烁报警声响,然后就直接掉电关机,由于没有BGA,所以如果是显卡坏了就不想搞了,直接当配件卖了算了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战神z8 显卡显存供电都有了 他妈还是不认显卡 结果我一看3v转3vnv显卡供电居然没有我都吃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战神z8 显卡显存供电都有了 他妈还是不认显卡 结果我一看3v转3vnv显卡供电居然没有我都吃惊了

显卡三个供电nvdd0.89v pex-vdd1.05vfbvddq1.34v都出来了,就是识别不了显卡,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我看了你发的那个帖子了,拆了六脚管一样,温控芯片有点不一样,你那个2,3脚外接电容相当于没采用,我这个2.3脚进了显卡了,我再想是不是要拆了六脚管,不飞线,然后再装上温控芯片,让ec检测不走显卡,直接走温控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三个供电nvdd0.89v pex-vdd1.05vfbvddq1.34v都出来了,就是识别不了显卡,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我看 ...

你量一下3v显卡供电 我上次也是这些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3v显卡供电 我上次也是这些电压都有

有啊,我这个转过来的是3v-run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都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都看看吧

供电都有啦,晶振两边电压1.5v和1.6v,没有示波器,这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复位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