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4-06-03):
不知道有关笔记本电脑的不出发的维修有什么思路能分享一下。

网友:
找时序图一步步查?

网友:
先看看开机键电压,还有待机正不正常再说吧

网友A:
首先过公共点  接着看待机线性3v 5v 然后看图纸 看看待机电感  接着测量rtc电压 测量南桥晶振 测量rsmrst# 然后测量btn#  slp3 slp4然后判断ec不正常还是南桥不正常

网友:
开关有没有高电平?主供电有没有?待机3V5V有没有?EC、BIOS有没有供电?EC工作条件、PCH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过公共点  接着看待机线性3v 5v 然后看图纸 看看待机电感  接着测量rtc电压 测量南桥晶振 测量rsmrst# 然后测量btn#  slp3 slp4然后判断ec不正常还是南桥不正常

高手!回答的非常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时序图很实用,可以排故用逐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