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z2-g

楼主(2024-06-03):
机械革命z2-g下载800g文件途中死机,重启后频繁蓝屏,关闭bios超频后正常,第二次下载文件是蓝屏,开机反复蓝屏,进不去系统,pe蓝屏,安全模式蓝屏,报错代码不固定,这个是通病吗,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差供电cpu右边有一个电感无电压输出,cpu加焊依旧

网友:
cpu阻值偏低只有1.2欧姆

网友:
检查时南桥烫手但是开机正常

网友:
怀疑就换 大不了换了一样留着cpu下次用

网友:
开机瞬间南桥巨烫,但是偶尔可以进系统,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蓝屏状态,是不是南桥挂了导致硬盘通讯出错了

网友:
排除法 挨个换

网友:
这个大概率是CPU的问题

网友:
重新做U吧,加焊没用,另外这个本桥也爱坏,蓝天通病

网友:
机械革命坏U坏南桥太普遍了

网友:
把这个管全换了,还不好久要换u了。

网友:
不用看,直接干CPU准没错。

网友A:
你下载东西的时候坏了?有没有想过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东西的时候坏了?有没有想过硬盘

进pe也蓝屏,安全模式一样蓝,

网友:
先换供电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