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5CN6XX不开机,换南桥解决问题

楼主(2024-06-03):
本人非专业维修人员,从网上搜到不开机症状和南桥坏一个样,于是打算自己把它换了。换南桥真是一波三折,买来第一个是拆机件,焊上故障依旧,拆下来植锡,由于没有专业植锡工具,多次没有植好,最后还把桥上的小电容弄掉了好几个,一气之下又去买了一个全新的,换上后故障依旧,顿时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搞不定,就找了本地一个电脑维修的,没想到他也不会修,还得寄到外地去,说是三天就好了,结果我等了六天还没修好,我就让他给寄回来,不修了。我去拿机子的时候他说那边维修的说这个机子让你吹炸了,cpu供电都没有,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我心里想什么水平啊,坏的时候就那个症状。拿回家之后我就自己琢磨,有时候也想放弃,去买个二手的主板,有时候又想可能就是桥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又决定去买个桥,赌最后一次。四天后收到桥,迫不及待的安装,装的时候锡还没化我就推了一下,结果推大了,心里凉了,觉得肯定完蛋,试机结果证实了又一次失败了,心里那个火啊,又把板子放到炉子上,把风枪调大点,上去猛吹,心里想着吹坏了就坏了。等锡化了,我把南桥使劲往偏移大的那边推,眼看着是回去了一点,我就停止加热,等板子凉了,插电开机,风扇转了!但是马上停了,过会又转了又停了,看着像是在不停的重启,这会我就知道这个芯片是好的,于是赶紧网上下单买了南桥植锡工具。四天后收到工具,马上植锡安装,安好后开机风扇都不转了,和以前的症状一样,我心里又凉了,以为上次焊短路了把芯片烧了,这时候心一横,再把芯片吹下来,植锡,安装,等着按下开机键后风扇转了!电源灯也长亮了,我心里那个乐啊,可是过了一会又关机了,这次我就不担心了,我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南桥周围的元件,发现有个小电阻一头翘起来了,立马把它安好,再次开机,惊喜终于来了,先是键盘灯亮了,过了一会屏幕亮了!!!!我的天!我终于把它修好了

,接下来就是刷bios了,这就是小意思了。最后说一下我的维修工具:电烙铁,热风枪,电炉子

网友:
第一次拆南桥的时候把键盘排线座子和它旁边那个没用的小座子吹下来了,看着已经变形了,就在网上买了同样针脚数的座子,这个座子是密脚的,间距0.5毫米,第一次焊焊不好,在网上看到别人用刀头烙铁一拖就好了,我一拖全是锡了,又用吸锡带吸锡。这个座子前前后后换了七八次,期间还把旁边的小电容小电阻弄出来了,只好再把它们安回去,说起来轻松,安的时候太受累了,我的手抖,想让它们归位真是难啊,手抖是啥毛病啊?我的这个主板总共加热了得几十次,两面被加热的地方都有点黑了,也没变形,真是万幸

网友A:
楼主牛 这个炉子有链接吗?
可以多来点过程的图片撒

网友B:
不错支持小白 我现在以专业的角度告诉你 这个南桥买拆机的不行 必须买全新原装 所以你第一个桥换上不好  至于寄修修电脑的技术好的不多 我估计那个师傅是经验不够而且被淘宝卖芯片的坑了  第三个南桥换上去能好算你运气好买到好南桥 不然也是开机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 这个炉子有链接吗?
可以多来点过程的图片撒

我发的这个图就是淘宝上的,我买的这个四十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小白 我现在以专业的角度告诉你 这个南桥买拆机的不行 必须买全新原装 所以你第一个桥换上不好  至于寄修修电脑的技术好的不多 我估计那个师傅是经验不够而且被淘宝卖芯片的坑了  第三个南桥换上去能好算你运气好买到好南桥 不然也是开机无cpu供电

也可能是我焊的不好,总之没法验证了
我现在觉得我原装的那个桥可能没坏,只是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 这个炉子有链接吗?
可以多来点过程的图片撒

过程图片没拍

网友B: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是专业的 这个南桥买拆机的用不了  第二个南桥修电脑的说换上没cpu供电是被卖芯片的坑了 第三个南桥换上南桥能好算你运气好卖芯片的没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是专业的 这个南桥买拆机的用不了  第二个南桥修电脑的说换上没cpu供电是被卖芯片的坑了 第三个南桥换上南桥能好算你运气好卖芯片的没坑你

第二三个都是全新的,第二个换上后开机会发出只的叫声,很轻微,得在安静的环境下才能听到,和第三个没安好的症状一样,所以现在我觉得第二个应该也是好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精神太值得学习了,点赞!

网友C:
楼主,买的电炉子是多少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电炉子是多少瓦的?

一千瓦的,要带炉盖的,正好把要加热的部位放在那个圈里

网友:
我昨天看了看淘宝上“实验仪器工厂直销店”的46元,其它的都100左右了。

网友C:
你换南桥时,电炉子调多高的温度?大约加热多长时间?

网友D:
楼主这样的条件敢换南桥!看来基础不是一般的好!经过返修又退回,自己敢动手,比一些专业人士还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的条件敢换南桥!看来基础不是一般的好!经过返修又退回,自己敢动手,比一些专业人士还牛!

寄出去那次也没给修,就只量了量供电就说没必要修了

网友:
精神可嘉,太能折腾了,建议专业工具,不然弄报废了划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是专业的 这个南桥买拆机的用不了  第二个南桥修电脑的说换上没cpu供电是被卖芯片的坑 ...

同方板子得上全新桥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方板子得上全新桥对吧?

是sr40b srjau得用全新的 拆机的用不了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一点一点的摸索

网友:
有时候加焊也可以开机,但是不稳定,换南桥 再刷BIOS 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南桥时,电炉子调多高的温度?大约加热多长时间?

我买的一千瓦的炉子,我把调节旋钮旋转至第二条刻度线处,然后把板子放上,我的万用表能量温度,量着底部到120℃的时候开风枪吹,风枪温度350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详细的制作步骤。

网友C:
我用的万能表也有测量温度的测温线,我可以按你的操作步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万能表也有测量温度的测温线,我可以按你的操作步骤试试。

加热时间用眼睛去看,锡没化的时候芯片和主板的缝隙大,等看着缝隙变小了就用工具轻轻推一下芯片,能自动归位就证明已经焊好了,千万别急着早推,否则锡不化的时候一推就错位了,错位的时候正好锡化了就得取下来重植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挺宝贵。

网友:
很好的探索,这个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岂不是不用纠结买BGA焊台了?棒极了,我也买个炉子尝试一下。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过低压笔记本的CPU,一个单U,没有PCH桥,主板什么地方都没有问题,就是CPU虚焊能正常亮机,能正常用,大约2个小时后出现死机、定屏的现象。

网友:
戴尔E5440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过低压笔记本的CPU,一个单U,没有PCH桥,主板什么地方都没有问题,就是CPU虚焊能正常亮机,能正常用,大约2个小时后出现死机、定屏的现象。

我不是维修人员,我就是把自己的电脑修好了挂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做过低压笔记本的CPU,一个单U,没有PCH桥,主板什么地方都没有问题,就是CPU虚焊能正常亮机,能正常用,大约2个小时后出现死机、定屏的现象。

虚焊好搞,直接加热就行

网友F:
这一翻折腾,找个专业的不早就完事了,还不要这么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一翻折腾,找个专业的不早就完事了,还不要这么多钱

本地没有专业的,找专业的得寄去网红维修师那里,三个桥加植锡工具才五百多块钱,你说哪个合算?找专业的起码不得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