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触发无显,有时钟、复位修复经过

楼主(2024-06-03):
华硕B85M-G PLUS

一、故障描述:
a、主板通电无显,CPU风扇一直转,CPU、PCH有温度。
        二、量取各大供电对地阻值和各大核心电压,情况如下:
各大核心供电
位置
电压
内存供电1.5V
1.5V
正常
PCH核心供电1.05V
1.05V
正常
PCH 1P5 供电1.5V
1.5V
正常
统一 CPU 供电1.78V
1.78V
正常
PICE卡槽(复位)A11脚3.3V
3.3V
正常
PICE卡槽(复位)A13、A14脚0.3~0.5V
0.3~0.5V
正常
诊断
正常
DDR3内存卡槽核心供电
脚位
电压
核心供电1.5V
1.5V
正常
负载供电(VTT_DDR)0.75V
120/240
0.75V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US)3.3V
118/238
3.34V
正常
SPD供电3.3V
3.3V
正常
参考电压0.75V
1/67
正常
时钟电压 1.5V
63/64/184/185
0.65V
偏低
内存复位1.5V
正常
诊断
正常
BISO
脚位
电压
1、2、3、7、8 脚电压(3.3V )
3.3V
正常
5脚电压(0V)
读写3.3 V→2.5 V→3.3 V
正常
6脚电压(0V)
读写电压:0V →1.xV→ 0V
正常
报警蜂鸣器声音
1长2短
诊断
内存故障,不能正确识别到内存
修复经过:先检查内存槽到CPU间有无断线,一定要拆开CPU卡扣检查!一定要拆开CPU卡扣检查!一定要拆开CPU卡扣检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此前修复另一块板子偷懒没拆CPU卡扣检查吃过亏)目测一切正常,到此线索中断,参考论坛华硕B85M-E 报一长两短 求助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9006-1-1.html,(出处: 迅维网)
经检查内存118脚信号S_SMBCLK_MAIN通过MOS管SQ16连接到PCH,测得SQ162,3脚均有3.3V电压???SQ162正常???,囊中羞涩没有示波器怎么办,不管了,先干它。
先更换SQ16,更换后上电蜂鸣器不再报警,显示器正常点亮。在此感谢论坛前辈的无私奉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

网友:
牛掰   分析透彻  维修过程很完整

网友A(2024-10-20):
求华硕B85M-G PLUS点位i图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A:
求华硕B85M-G PLUS点位i图

这个在论坛里有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此类故障又多一个参考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