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 REV3.0反复重启,新通病。

楼主(2024-06-04):
开始了扫雷。B85没多少电压可查,都集中到桥里面去了。 CPU :1.7v  桥:1.5v   1.05v   待机3.3V 内存:1.5 V 内存负载 0.75V都正常. 复位时钟都正常,但是还是要掉电,CS#还是有一小段波,然后马上掉。 于是开始了刷BIOS ,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没法,转移视线。重点检查各路反馈电压,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944/wps1.png
发现敌情,12V检测电路有问题, 75K上拉电阻不良,导致基准2V 上身到4.2V左右,于是,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944/wps3.jpg
12V上拉下拉电阻去掉,把5V检测直接和12V短接。也就是125脚和124脚短接。最后 功开机。

网友:

开始了扫雷。B85没多少电压可查,都集中到桥里面去了。 CPU :1.7v  桥:1.5v   1.05v   待机3.3V 内存:1.5 V 内存负载 0.75V都正常. 复位时钟都正常,但是还是要掉电,CS#还是有一小段波,然后马上掉。 于是开始了刷BIOS ,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没法,转移视线。重点检查各路反馈电压,
强行开机, 发现敌情,12V检测电路有问题, 75K上拉电阻不良,导致基准2V 上身到4.2V左右,于是,
12V上拉下拉电阻去掉, 把5V检测直接和12V短接。 也就是125脚和124脚短接。最后 功开机。

技嘉GA-B85M-D2V REV3.0 反复重启 通病 维修点位图及方法。.docx

技嘉GA-B85M-D2V REV3.0 反复重启 通病 维修点位图及方法。.jpg.7z

网友A:
技嘉的通病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通病好多年了

之前网友发布的维修点位没有说清晰,我这个是给小白直接用的,学到就是挣了。

网友:
这方法很容易把别人带坑里,换两个电阻不难吧

网友:
老通病。。。。

标题党。

网友:
我遇到一块GA-X79-UD5也这样,CPU波形都有,上电掉,不知道是不是这毛病

网友:
很难学会!!

网友B:
怎么强行开机的?

网友:
同型号主板,不装cpu不掉电,装cpu开机风转一下就停了,没cpu时测cpu电压都出来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强行开机的?

前提主板没有短路,主板电压正常,电源绿线+黑线 短接。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的?

网友:

开始了扫雷。B85没多少电压可查,都集中到桥里面去了。 CPU :1.7v  桥:1.5v   1.05v   待机3.3V 内存:1.5 V 内存负载 0.75V都正常. 复位时钟都正常,但是还是要掉电,CS#还是有一小段波,然后马上掉。 于是开始了刷BIOS ,刷了好几个,都是一样。  没法,转移视线。重点检查各路反馈电压,
发现敌情,12V检测电路有问题, 75K上拉电阻不良,导致基准2V 上身到4.2V左右,于是,
12V上拉下拉电阻去掉,把5V检测直接和12V短接。也就是125脚和124脚短接。最后 功开机。

技嘉GA-B85M-D2V REV3.0 反复重启 通病 维修点位图及方法.7z

网友(2024-07-23):
谢谢分享,学习了,正好有块b85的板子

网友:
写的太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2024-08-23):
我是小白能不能帮我标出来 IO从那边开始数   电阻位置在哪

网友:
有点不明白,但还是点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