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6h又在修着的吗 帮忙看看什么芯片

楼主(2024-06-04):
不确定什么是电阻还是电感

网友A:
这还要别人帮什么忙呀,板子上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一边有没有接地不就好啦

网友C:
打开点位图就知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点位图就知道了啊

我没有图纸   找到了是电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别人帮什么忙呀,板子上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是搜的别人发的照片   找到图纸了 是电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边有没有接地不就好啦

嗯  是电杆   电杆电阻两头都不接地吧

网友:
这个学名叫无极贴片电容

网友:
看颜色就是电感.....

网友:
无极贴片电容或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