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R15-6050A2940901-MB-A01高清大图

楼主(2024-06-04):
具体板号:R15-6050A2940901-MB-A01
正面图:
反面图:
原图压缩包下载

网友A:
楼主,能发个Bios吗?我的这片板开始以为是Bios导致的不开机,重新刷了一个也不开机,开先的原机Bios忘记了备份了。现在的故障依旧,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外其它的电压都有,开机电流在4oo毫安左右跳动。到底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发个Bios吗?我的这片板开始以为是Bios导致的不开机,重新刷了一个也不开机,开先的原机Bios忘记了 ...

这个好用《小米171501-aq 首发工厂亮机bios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548-1-1.html

网友:
谢谢,下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用《小米171501-aq 首发工厂亮机bios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4548-1-1.html

楼主,刚刚试了一下无法下载

网友:
附件无法读取

网友:
掉件可以方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