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充电中,一直冲不进

楼主(2024-06-04):
原挂在充电芯片。待机芯片附近进水。清理处理后。待机3.3.5V有了。但发现一直显示充电中。但电量一直不上去。更换电池也没有解决。也用原装电源测试。故障一样
充电芯片ISL88731CHRTZ 22脚DCIN19.6V。ACIN。处理过分压电阻。现在3.9V。VDDP,5.1V。ACOK3.1V。不确定是不是芯片问题。球思路

网友:
VREF,REGN,SCL,SDA

网友:
VREF3.2V,,SCL3.3V,SDA3.3V,REGN是什么?待机芯片VREG3,3.3V.VREG5.5.1V

网友A:
戴尔中间针,检测不到功率也不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戴尔中间针,检测不到功率也不充电的。

PS_ID。原装充电器是3.3V。BIOS也检测了充电器90W。显示充电。但就是没有升高。换了充电芯片故障依旧。电池换了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_ID。原装充电器是3.3V。BIOS也检测了充电器90W。显示充电。但就是没有升高。换了充电芯片故障依旧。电 ...

27 28 17 18脚的电流电压检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 28 17 18脚的电流电压检测正不正常

27.28 19.6V。17.18 11.3V

网友:
换了个WIN10.看上去好正常。跌22。有冲到23.

网友:
电池到ec和充电芯片的数据线量一下 还有充电电路的mos管和反馈电路

网友C:
换系统好了 就不是硬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系统好了 就不是硬件了

一样故障。显示充电。就是充不进

网友:
正常的这个信号是1.5-2.5v之间2.5v以上认为没插电池 1.5以下认为电池过满

网友:
电池温度过高 说错了

网友:
我说的是temp这个信号

网友:
我之前有一个像你的描述,换充电器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