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NM-B562解BIOS密码 亮机快

楼主(2024-06-04):
NM-B562解BIOS密码改过ME 亮机快

NM-B562 解码亮机快.zip

OK

网友(2024-07-26):
刷了不触发,原来BIOS还能触发

网友(2024-10-08):
this bios has no power on

网友(2024-11-11):
经测试,不触发

网友(2024-12-23):
测试OK,开机快,可以解密码

网友(2025-11-06):
实测开机快,不能用的同学检查一下是不是,把晶振吹坏了

网友:
确实刷完不能开机,不是楼上说的把晶振吹虚的问题,就是BIOS的问题,,不要下载

网友:
确实不触发,上原来的bios 照样触发,这bios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