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针脚5v 救救我 分压电阻一切正常

楼主(2024-06-04):
直连IO的,蹦不住了,这种情况谁遇到过

网友A:
5v上拉   本来就是5v  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们都不知道你想干嘛?

网友:
5V不是很正常嘛,有些板子就是5V上拉。你还不如直接测短接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上拉   本来就是5v  有什么问题?

哈哈,不都是3v吗,5v的也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