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9931P.八声报警修复

楼主(2024-06-04):
加电过U不读内存,有说换南桥,有说除了8M两个要一起刷,还有说加焊三个LVDS转换串连二极管芯片,最后重装排线和屏解决故障。

网友:
老乌鸦了。

网友:
主板上是LA-9331P,标题却写成LA-9931P。还是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具体的原件,上个图就更给力了

网友:
经验增长,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运气好的话就不用返修了

网友A:
你这个不是不读内存啊  开机用键盘切换大小写就知道是过了内存了

网友:
8声报警是屏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有dell指示灯闪烁的。应该是2.7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是不读内存啊  开机用键盘切换大小写就知道是过了内存了

dell有部分屏不正常是不过自检的,所以大小写是切不了的。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交流会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7声或者8声,没识别到屏幕也会这样,显卡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