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两个开机转两圈就卡死的维修案例

楼主(2024-06-04):
第一台小新,主要故障,就是开机进系统转圈进不了系统,安装系统也会转圈或卡住。客户描述之前有维修过,但还没开始用就不行了。因为是低温锡,我误以为上次只是加焊了一下。于是直接把CPU 拆了。
拆下如图

黑胶已经清理的干干净净了,唉。重新植上CPU ,结果这个主板不跑码了,又加焊了一下CPU.还是一样。这时想着,可能是内存颗粒没重植,加热导致虚焊了,于是又把内存颗粒全拆了。内存颗粒拆下来,发现也全部重植过了。看来没希望修好这台笔记本了。仔细观察拆下了的内存颗粒,发现很多都有划痕,可能之前撬内存的时候,被划伤了。于是找了四个好颗粒换上,然后从原来8个内存颗粒中,选4 个成色稍微好点的装上。
1到4 为我换的拆机颗粒,5到8 为原来的颗粒。

这台笔记本,我换了4 个颗粒,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也就是原来的内存颗粒里面有坏的。

第二个主板,送修的时候,桥加焊过,CPU 加焊过。

上个维修师傅,虽然技术不是特别好,但人品应该还可以。测试各个电感没有明显异常。
接上电源,开机自动触发到0.03 的电流,按开关没反应。直接拆了桥。

把桥重新植球焊上

然后开机,不是卡死,就是蓝屏。

以为是CPU 被吹虚焊了,重新植CPU

结果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直接换了一个CPU.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因为网上这个板子,板号B962 的BIOS 比较少,所以我把这个BIOS 备份了,ME 自己改。

网友:
常规操作,手工不错

网友A:
请问这种都怎么报价的?CPU说换就换是一开始就报了换的价格吗?

网友:
转圈死机这么麻烦

网友B:
我有个雷声911 AIR也是转圈就重启,看来得换CPU了。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雷声911 AIR也是转圈就重启,看来得换CPU了。

我之前修过2个类似的,一个msi的一个联想的。一般是cpu空焊或者电源mos。V星的重新植了cpu现象依旧,买了料板mos还没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都怎么报价的?CPU说换就换是一开始就报了换的价格吗?

换U 的都是同行的,cpu 都是老板自己的。我收的是加工费用,都是一口价,修好,就修好,没修好,就拆芯片备用。

网友C:
看你描述我都怀疑
第一个是我修的。客户不换内存颗粒放弃的

网友:
好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必须加鸡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我都怀疑
第一个是我修的。客户不换内存颗粒放弃的

网友:
最怕死机了,,,,,,,,,,,,,,,,,,,

网友:
技术扎实,感谢分享

网友D:
说到蓝屏,前几天刚修了一个华硕的败家眼,型号S7B,版号是GL703GS,蓝屏,进系统或者PE都蓝屏,更换U,卖家发了一个I5-8850H给我,装上各种蓝,代码还很多,怀疑没有安装好,重植还是一样的。我都怀疑自己的判断错误了~~重植原U蓝屏代码又变了,变为固定的一个代码。不信邪就又发了一个I5-8750H,这是原型号,上机就一切正常了。怀疑开始发的那个本身就是坏的U。老板把卖家一顿臭骂,拆下来的8850H都没植珠直接给退回去了。蓝屏代码为WHEA_UNCORRECTABLE_ERRO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到蓝屏,前几天刚修了一个华硕的败家眼,型号S7B,版号是GL703GS,蓝屏,进系统或者PE都蓝屏,更换U,卖 ...

6,上次我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阻值不对,找卖家,卖家说,我包上机是包亮机后,蓝屏等情况,这种坏的不包;我日;心善自己亏了几百没给它退回去,,,好想是腾源的哪家

网友:
真是个高手,楼主牛B

网友:
很好的经验,很好的经验,不错

网友:
支持分享,主板奇怪的问题头很大,bios刷了很多次排除了,amd的板子,不插显卡亮vga(正常的),插上显卡就跑过内存掉电(有时候又可以亮机),进系统在windows loading 要么掉电,要么卡死。(测量主要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io还是南桥的事情。

网友:
我这边都报不起价听说cpu就不修。

网友:
一言不合就重植············

网友:
第一台是低温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6,上次我买了一个包上机的桥,装上去阻值不对,找卖家,卖家说,我包上机是包亮机后,蓝屏等情况,这种 ...

看来都遇到过,卖家说我没做好我 服了

网友:
这个板子,不需要改ME,一样用

网友:
cpu故障越来越多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4-10-17):
高手,能有高手能指点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