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FL8700F BQ24780S ACDET电压只有1.6V偏低的原因

楼主(2024-06-05):
     前几天接修一台华硕笔记本FL7800F不过保护隔离管,于是检测BQ24780S,发现ACDET 只有1.6V,明显偏低。于是找到ACDET分压电阻,拆下测试,上拉电阻125K正常,下拉电阻20K,这两个电阻是我实际测试的阻值,可能会有点偏差,华硕的笔记本没图纸可参考。通过计算,分压后的电压应为2.6V,但是实测确只有1.6V。于是断开连接在ACDET上面一个电阻,再测ACDET电压升上去了有2.6V,但测ACOK还是0V,看来电路还是没正常工作。
     由于华硕的笔记本没图纸,没法分析拆掉的电阻分支是怎么工作的。这时直接短接第一隔离管D极-S极(笔记本测试电源调到19V,2A恒流),发现电压马上降到了0.9V,这时我明白了,是笔记本供电电路上有短路。于是跳过隔离,直接接上19V,2A恒流,用手摸笔记本上面元件,摸到散热风扇口,有个瓷片电容发热,拆掉后,不再短路了。把前面拆掉的贴片电阻补,再次通过电源口接上电源。测试ACDET电压2.6V正常了。电流唰唰的往上升,一会就亮机了。
     以后网友修到这种故障,可以参考着修。

网友:
这款机型的风扇设计的真好

网友:
公共端短路会影响适配器电压检测的电压?

网友:
可能其他机型不会,但华硕的这款笔记本会。我只看到ACDET 电压通一个电阻接了一个双二极管的元件,后面怎么控制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当时测公共点正常不?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加分。。。。

网友:
大师真是技艺精湛,牛掰理论加上NUMBER ONE的技术,势如破竹,秒机如喝水,真乃绝世高人也!

网友:
这个机器公共点阻值正常的吗?

网友A:
敢问大师这俩店主正常吗?A cok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敢问大师这俩店主正常吗?A cok为0v

你图纸标的电阻阻值也可以,算了一下,也有2.595V。如果ACDET不正常,ACOK肯定不正常